[解决] 晶圆厂没提供lef,lib文件,能用已提供的其他工艺信息文件产生吗?

楼主(2012-10-29):
请问如果晶圆厂没提供lef,lib文件怎么办,能用已提供的文件产生吗?如何产生,谢谢。

网友:
什么工艺?不提供东西就让别人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就是想问下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能用其他的工艺信息文件 产生lef,和lib文件...谢谢

网友:
如果有gds,cdl啥的,用ncx试试?
我没做过,具体的不清楚。

网友:
用NCX的话,lef文件可以通过layout来产生(保证你现有工艺tf文件的正确性),lib文件你需要参考其他工艺编写相应的template文件。

网友(2013-08-28):
lib文件要通过调用管子的模型仿真得到

网友(2013-11-18):
这样的工艺不能用吧

网友:
lib库可以用elc产生....怎么产生可以去看看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