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张弛振荡器

楼主(2012-10-29):
张弛振荡器的频率最高能达到多少M?是不是它只是适用于低频?

网友:
最高不知道,我见过一次也就是2M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frequency error和jitter的测试结果怎么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得调一调仿真最大步长, 这样才能出来准,否则效果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