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pt_shell进入后,如何将运行的log保存下来

楼主(2012-10-29):
求助,如题

之前一直是用pt_shell -f pt.tcl | tee pt.log 来把pt.tcl运行的结果保存在log中

问题,但是如果我已经输入了pt_shell
然后在source pt.tcl。应该怎么把log保存下来?

网友:
source -echo -verbose pt.tcl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试了你的方法,但是我感觉这么做只能将结果显示在terminal中,我想将运行过程的命令和警告或者错误显示在一个文件中,比如pt.log。

网友:
    redirect -tee 试试看?

另外斑竹的意思是 "source -echo  -verbose script.tcl > your.log" 吧?

网友:
你不是已经 pt_shell -f pt.tcl | tee pt.log 了吗?

网友(2013-08-31):
回复 楼主:

pt_shell

source pt.tcl > pt.log

log文件前还可以加路径,将log文件放到指定的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