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 clock select

楼主(2012-10-29):
各位大俠,有這樣一個block,輸入端有四個clock_in,分別對應四個sub-block,輸出端有clock_out,clock_out是四個clock_in經過mux選擇出來的,這個clock_out在dc中應該如何約束呢?在APR中又如何做balance呢?因為隨著不同的應用,clock_out可以切換成任何一個clock_in。

网友:
create_generated_clock
create_generated_clock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add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ate_generated_clock可以對output port 設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

网友:
如果你的clock_out是root时钟,那就直在clock_out处做设置比较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在這個output port上設stop pin,那么是否會與四個source進行bal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