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跟我讲解一下bashrc?

楼主(2012-10-29):
一般安装eda软件,配置bashrc,是指在、home/username下面的bashrc吗?bashrc的位置和我启动软件的位置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同样不懂,希望看到相关详细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服务器上配置eda,需要修改哪的bashrc呢?如果是个人电脑,是不是只用修改/home/username下面的bashrc就可以了?

网友:
    优先运行用户家目录下面的吧?

不知CWD的会不会更优先?
我没用过CWD下的,所以家目录下的优先执行。

是 .bashrc,注意文件头这个点不要少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EN,是.bashrc。一般说修改bashrc是指修该/home/username下面的.bashrc还是修改/ect下面的?

网友:
一般是修改/home/username下面的,只对应你修改的这个用户有效,如果修改/ect下的.bashrc的话,会对该服务器上的所有用户有效

网友:
Linux 系統的環境變數 與 軟件設定, 主要以 /home/$User 下的為主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2013-11-17):
在 Ubuntu 系统中有两种设置环境变量 PATH 的方法。第一种适用于为单一用户设置 PATH,第二种是为全局设置 PATH。
第一种方法:
在用户主目录下有一个 .bashrc 文件,可以在此文件中加入 PATH 的设置如下:
export PATH=”$PATH:/your path1/:/your path2/…..”
注意:每一个 path 之间要用 “:“ 分隔。
注销重启 X 就可以了。
第二种方法:
在 /etc/profile中增加。
PATH="$PATH:/home/zhengb66/bin"
export PATH

环 境变量是 和Shell紧密相关的,用户登录系统后就启动了一个Shell。对于Linux来说一般是bash,但也可以重新设定或切换到其它的 Shell。对于UNIX,可能是CShelll。环境变量是通过Shell命令来设置的,设置好的环境变量又可以被所有当前用户所运行的程序所使用。对 于bash这个Shell程序来说,可以通过变量名来访问相应的环境变量,通过export来设置环境变量。下面通过几个实例来说明。

1)etc/profile: 此文件为系统的每个用户设置环境信息,当用户第一次登录时,该文件被执行.
并从/etc/profile.d目录的配置文件中搜集shell的设置.
注:在这里我们设定是为所有用户可使用的全局变量。

2)/etc/bashrc: 为每一个运行bash shell的用户执行此文件.当bash shell被打开时,该文件被读取.

3)~/.bash_profile: 每个用户都可使用该文件输入专用于自己使用的shell信息, 当用户登录时,该文件仅仅执行一次! 默认情况下,他设置一些环境变量,执行用户的.bashrc文件.
注:~在LINUX下面是代表HOME这个变量的。
另外在不同的LINUX操作系统下,这个文件可能是不同的,可能是 ~/.bash_profile; ~/.bash_login或 ~/.profile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如果存在几种的话,那么执行的顺序便是:~/.bash_profile、 ~/.bash_login、 ~/.profile。比如我用的是Ubuntu,我的用户文件夹下默认的就只有~/.profile文件。

4)~/.bashrc: 该文件包含专用于你的bash shell的bash信息,当登录时以及每次打开新的shell时,该文件被读取.
(注:这个文件是 .开头的,所以在文件夹中被隐藏了)
那么我们如何添加自己定义的环境变量呢?
用记事本打开这个文件,然后在里面最后写上:
xiaokang=kangkang
然后保存,这样每次打开一个新的terminal的时候,我们这个变量就生效了。记住,如果你已经打开一个terminal,然后你修改了这个文件,那么在这个terminal下是不会生效的。
一般情况用户最好在这里进行修改,但是有时候会覆盖父级的变量,比如PATH是ROOT设定的,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文件里面写了PATH=xx,那么将来所有的PATH都成了xx了,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文件中写为:
PATH=$PATH:xx
这样就把原来的和你自己的一起加上了。而且注意在LINUX系统下用:分割,而不是windo的;
3和4都是在用户目录下的,他们唯一的不同是: .bash_profile只能在登录的时候启动一次。在我的Ubuntu里面这个3文件似乎没有。

5)~/.bash_logout: 当每次退出系统(退出bash shell)时,执行该文件.
另外,/etc/profile中设定的变量(全局)的可以作用于任何用户,而~/.bashrc等中设定的变量(局部)只能继承/etc/profile中的变量,他们是\"父子\"关系.

~/.bash_profile 是交互式、login 方式进入 bash 运行的
~/.bashrc 是交互式 non-login 方式进入 bash 运行的
通常二者设置大致相同,所以通常前者会调用后者。

好的,总结一下他们的执行方式:
当你登录并且登录shell是bash时,bash首先执行/etc/profile文件中的命令(如果该文件存在),然后它顺序寻找~ /.bash_profile,~/.bash_login或~/.profile文件,并执行找到的第一个可读文件中的命令.当登录bash退出时,它 将执行~/.bash_logout文件中的命令.
当启动一个交互的bash时,它将执行~/.bashrc文件中的命令(如果该文件存在并且可读).当非交互地启动以运行一个shell脚本时,bash将查找bash_env环境变量,确定执行文件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