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设计

楼主(2012-10-29):
我想请问一下,VCO结构NMOS-PMOS互补结构,Vx(Vy)的振荡最高点是不是不能超过Vdd,附图一张(论文上的) B}}RX)MY(81TQ}@@YWC28.jpg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
不能超过

网友:
超过vdd会降低相位噪声性能. 你可以看看唐长文的毕业论文,上面讲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知道了,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Vdd=1.8V。设计的时候Vx(Vy)振荡最高点是1.8V,然后我增大尾NMOS管W,尾电流增大,此时Vx(Vy) 振荡最高点是1.83V,相噪变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张图是不是有问题,p管交叉耦合是不是应该接到漏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是互补型的交叉耦合LCVCO的话,个人认为振幅是不能超过VDD的。你的振幅之所以能超过1.8V, 到1.83V是因为PMOS的交叉接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交叉吧,一般都是借到漏上的。按照你这样接的话更像是一个NMOS only的交叉耦合LCVCO,幅度可以超过vdd,而且幅度越大,相位噪声会越好,不过是以功耗为代价的,而且性价比不会太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那个图确实有问题,我实际上在cadence里面的原理图不是这样的,耦合线是连接漏级,但是振荡最高点超过了Vdd,相噪确实变好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估计是你给的跨导过大,导致振幅超过Vdd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PMOS对管完全进入深线性区了之后就类似于一个NMOS only的了?想起来以前做的一个VCO的振幅的波谷一端可能为负值,可能是这个原因吧,不过个人觉得这样不是很好。振幅大了仿真出来的相噪会好,但是功耗肯定会大很多,而且功耗的增加比相噪的改善的代价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负值,但是波谷的电压只有40mV,是不是小了?我之前在论坛上看到说一般是150~200mV,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跨导是按3倍算的,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