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无运放形式的BANDGAP与有运放的BANDGAP那种好?

楼主(2012-10-29):
无运放形式的BANDGAP用的多吗?它和有运放形式的BANDGAP相比,有什么特点?

网友:
当然是第二种好,第一种由于沟道调制作用,输出受VIN影响较大

网友:
从环路增益,误差,功耗等综合分析,2种各有优势,主要看设计需求。

网友:
IC 很多指标都是trade off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相关论文,对这两种结构对比的?

网友:
有运放的缺点是输入失调影响较大,无运放就不知道了

网友:
第一种功耗很低

网友:
无运放的温漂非常差,根本不能用的,只有在书里才会写写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其实用的还挺多。至少在几个大公司的成熟设计中都看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乱扯,无运放的很多偏差也就十几毫伏,很多地方还是可以用的,这东西具体就是看应用了,无运放的功耗小,bg一般不能shut down,无运放的可以提高待机功耗什么的

网友:
在intersil的芯片里面见过无运放的CMOS bandgap,

有些bi-cmos bandgap (用npn做匹配)除了用电流镜,还有其它反馈环路和支路,这种应该不算无运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说的太随意了,遭批评了呀,的确是看应用,精度不高的话的确可以用,但是像DAC这些产品中还是要用OPAMP+chopping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回复估计还是太随意了。你真的是看过别人的design是用bg+chopping?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intersil电路有没有用cascode或其他技术以提高精度,每一路bjt电流大约多少,测试结果怎样,谢谢。

网友:
PMOS和NMOS都用了self-cascode ,△VBE流过的电阻是4k,没测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因为一次做DAC,有机会请教了专家,那个人曾经在美国ADI工作了20几年了,产品级dac的bandgap确实要做chopp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要看是产品类型吧?很多用在通信SOC的DAC不需要bandgap chopping. 你请教的ADI 专家是做那种产品线的?

楼主:
难道高精度的bandgap必须用chopping?有做过的吗?求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不是很了解,但公司已经上市了,确实是位业界牛人,不好意思呀。。。。。我还是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