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像传感器中的带宽是指什么?如何计算?

楼主(2012-10-29):
图像传感器中的带宽是指什么?如何计算?
同求,图像传感器中的noise floor如何计算?

希望高手能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图像传感器中的bandwidth应该跟运放的带宽差不多。noise floor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的带宽是指什么?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
带宽应该是最高的数据输出速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我说的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