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动态重配置DCM的问题

楼主(2012-10-29):
最近调试XILINX的Virtex_5的动态重配置DCM,即DCM_ADV,发现分频以后时钟比较稳定,但是倍频以后,锁定信号有效,但是时钟抖动非常大且幅度变化也大,基本上不能当时钟来用,不知哪位大虾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完全是按照手册来写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求高手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你是怎么测的?DCM经过BUFG输出后连接到一个IO PIN上再连出来用试波器点着看波形?连到的IO PIN是什么类型的?CLOCK PIN还是DATA PIN?

要是DATA PIN的话,这样布线的时候有没有报错?我记得以前这样量时钟是报错了的,后来以输出的时钟驱动个1bit的计数器反复翻转,再到这个寄存器接到IO PIN上,再用示波器点的方式间接地量波形,这样得到的频率是真实时钟频率的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呦,这个倒没有仔细看,我是直接从FPAG引到一个测试点上的,分频时时钟还比较稳定,只要是倍频,抖动非常大,100M倍频到250M时,根本就不像时钟信号了,但是LOCK信号还指示锁定~~~我再看看是不是经FPGA的时钟管脚引出的~~~谢谢你哈~~~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是示波器的测试范围可能不到250M,所以实际clock是对的,示波器显示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的示波器带宽1G的哦~~~谢谢你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