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道ASIC设计笔试题,求大神

楼主(2012-10-29):
CLK->Q的时间为0.5ns,组合逻辑cm0cm1延时均为7ns,在不增加流水线数目(pipeline stage)的前提下,怎么修改电路,才能让CLK达到100MHZ(提示:C宽为2bit)

网友:
放置4个cm1,分别用定值00、01、10、11作为输入,在D前放置4-to-1 Mux,将cm0输出作为选择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为了什么?优化cm1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cm1的7ns替换为Mux Cell的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懂了,因为C是2bit,所以将cm1复用的话,可以把cm1从路径中拿走,因为cm0输出一旦确定,cm1的输出就同样确定了,不需要每次都因为cm0的变换而重新输出。这个方法实在是太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
正解,牛人哈。。。。

网友:
学习学习,不是很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到了,这些其实还是要多看看资料,很多外文书籍中都有的。回复

网友:
这个是个想法的问题。看了提示以后就豁然开朗了。1bit->2bits->1bit,很明显可以做简化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比较好的书推荐一下啊,我刚刚学,想找些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还是基本功太差了 一直都是写HDL 基础真不扎实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图是用什么工具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visio啊

网友:
我还是觉得用visio画不方便

网友:
visio有这种现成的库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应该用什么画?我不太清楚唉,感觉基本数字电路的符号visio都有……

网友:
Nvidia的笔试题目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题目中并没有说明MUX的延迟,这个你怎么确保满足100MHZ的时钟?

网友:
记得DC的优化思想里面有讲,这个应该属于逻辑复制,印象中是个加法器的例子。
应该还有其他方法,比如如果前一级或者后一级path有空余,可以挪动逻辑来实现;
在后端时,也可以挪到clock来实现。但是,原则是越靠近前期对应好,效果越好,风险越小。

网友:
面积换速度的典型案例!!

网友:
不错的一道题,赞一个!

网友:
面积换速度~~牛牛牛

网友:
把cm0挪到第一个D触发器之前不是更简单直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当时笔试的时候就只这么干的,应该是华丽丽的被鄙视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子 肯定不行啊………………

网友:
cm0移到第一级之前 或者 cm1移到第二级之后也是一个处理办法。
从这个题目的提示来看,因为C为2bit,cm1移到第二级之后,这样第二级D触发器改为2个,正好把2bit的C打一拍。

5楼的方案增加了一个4选一的mux并增加了3x的cm1,这个方案只增加了1bit D触发器。
假如电路允许的话,应该是移动cm1的方案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路允许”的意思,第一个DFF之前的电路有足够的时间空余留给cm0,这个是不确定和未知的啊,所以这样的解法也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说两种解法都可以的,关键看电路实际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G:

   30楼这样不行的,你这样不是优化,反而会把设计变得更加的复杂,万一前面的输出单元也是你这样弄得呢?那你让你数据下游的模块设计者怎么办?书上看到的……所以宁愿才用硬件复制,也不才用你的这个方法~

网友:
30楼的做法有这么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cm0和cm1肯定引入了外部信号做判断/操作。所以移动cm0或cm1都有可能导致时序结果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H:

对啊,你也说了啊, 假如上游或者下游是别人设计的。那么反过来想,如果前后端都在你自己的模块里呢?那么用第二种方法就节约资源了。
我不反对第一种方法,只是说,假如实际电路允许,就尽量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cm0和cm1“肯定”引入了外部信号做判断/操作
肯定这个词我很不理解,纯运算电路不行么?
总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我并不反对第一种方法,我只是说,在某些情况下,第二种方法可用,而且更省面积。可能书上推荐的是第一种方法,但是那是通用的处理方案,并不是说就一定是最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对的,如果在自己的模块中确实是可以通过移动逻辑的位置来实现时钟的优化。确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错。

网友:
可能我话说得太过了,单从题目给出的有限信息来看你的方法没问题。不过我是这么想的,从简单的门电路来看,只有非门不需要额外的信号。如果没有外部信号,我想不到怎么把1bit转成2bit。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串并转换呗

网友:
回复  falloutmx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串并转换呗
引用 网友G:

    组合逻辑咋串并转换。。?

网友:
第二种方法不就是传说中的glue logic么……

网友:
犀利,当时笔试就没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assign par_in[1:0] = par_out[1:0] + ser_in;

always@(posedge i_clk or negedge i_rstn)
if(!i_rstn)
    par_out[1:0] <= 2'b0;
else
    par_out[1:0] <= par_in[1:0];

随便乱写一个

网友:
问一下,你画图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真心学习了一下,对于这种时序确实不懂唉。。。

网友:
二楼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我也是笔试的时候,根本不会做,2楼大神啊,经过讲解了之后真的觉得很简单

网友:
2楼大牛厉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收到面试通知了吗?

网友:
资源换速度!

网友:
其实我是做后端的,直接挪第二个寄存器的时钟,想跑多快就跑多快

网友:
题目本身出的有问题。
2楼的办法来说,MUX的延迟未知,所以结论未知。
30楼的方法来说,前级和后级的逻辑未知,如果移动寄存器的位置,前级或后级的时序又有问题了。

但总的说来,2楼的办法是更可控的。如果这是一个独立模块,应该尽可能的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解决问题。

网友:
恩恩,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没看懂。。。求讲解。。。

网友:
这个好像是今年nvidia的笔试题,哎,同考没答上的飘过

网友:
回复 网友J:

讲解什么?就是前后移动寄存器啊

网友:
赞一个,小电路透露着大智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思维敏捷,强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题目有问题,如果C是2-bit,那么D的输出只有四种情况。所以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优化,CM1的逻辑就是一组4选1的MUX。对DC来说,这种细节逻辑一般不需要做手工优化。

网友:
这不是英伟达的笔试题吗?哈哈

网友:
根本看不懂

网友:
把cm1放到E端不就行了嘛

网友:
大神给力了

网友(2012-11-29):
学习了,这是用面积换速度了

网友:
不错不错 学习了。前几天上课刚讲过类似的内容

网友:
再弱弱的问一下,此次考试还有一题我也没回答上来,两个verilog语句的区别
1. c=(d)?a:b;  与if(d) c=a; else c=b;
2.assign #delay a=b;  与 #delay a=*;

网友:
回复 网友K:

第二个应该是毛刺能不能通过的区别。
第一个看不出,难道是信号d是x/z时,有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L:

   应该不对,assign #delay a=b;只存在于编程语句,delay后能改善阻塞赋值;而#delay a=n;(n为具体常数)仅存在testbench语句中

?: 句式与if else语句好像是前者综合是组合逻辑(如mux,c为a还是b无优先级的),后者会增加一个DFF的(即先判断c=a,再判断c=b)
我当时是这样作答的,但是不确信。

网友:
回复 网友K:

2.关于区别是否是可传播毛刺,你做一个实验就知道了。
我们RTL code中只存在 a <= #delay b这样的延时,综合是忽略的。
你的解释实在看不懂。
1.就你写的来说,综合出来是一样的,应该都是MUX。不可能增加DFF。

网友:
回复 网友K: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没什么区别,硬件电路都是一个mux。是不是故意设的考试陷阱,考察应试者对硬件电路的理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方法,通过用延迟小的取代延迟大的,并且让原本两个的依赖性也减小了,那么可不可以这样,与其加一个选择器,干脆加两个选择器,让两个组合电路的都作为被选,B作为第一个选择信号,第一个选择器的输出做为第二个选择器的选择信号,这样,每次需要改变的就只有选择信号,直接把两个组合电路用穷举法给列出来,消除掉两个的依赖性,这样的的话,是不是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这种的时钟频率是最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对于条件符的操作语句 即可以用于块语句里面,也可以利用assign进行连续赋值实现并行操作,而if语句只能用于块语句中,要想并行,只能借助块并行运行,至于硬件来看,感觉出来的都会mux~ 你觉得呢?

网友:
感觉2-bit的C事实上应该只是表达了1bit的信息~

网友:
2L 真是体现了FPGA用资源面积换运行速度的理念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心不错,赞!

网友:
看到大牛们的讨论,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2013-01-25):
我觉得图画得很好~~

网友:
坛内果然牛人多,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串并转换的活用
我也很菜

网友:
牛人!这个方法很棒啊

网友(2013-04-23):
回复 楼主:

    你是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图?

网友:
真是大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