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HspiceD中产生正弦数字输入

楼主(2012-10-29):
小弟搭建了一个10bit电流舵DAC,需要仿它的SFDR,看网上常用的方法是HspiceD仿真+Matlab,即先通过HspicedD仿真得到输出波形,在导入Matlab计算。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DACHspiceD中仿真需要输入正弦数字信号,于是用verilog做了一个理想10ADC输入,但是HspiceD不支持理想元件的仿真,所以无法用Verilog做的ADC产生正弦数字输入,用什么方法才能在HspiceD中产生正弦数字输入?跪求!

网友:
HspiceD不支持理想元件的仿真?我刚刚还用理想源仿真了啊?

楼主:
谢谢回复!
请问版主是对veriloga写的理想元件仿真吗

网友(2019-05-04):
我直接用Candence Spetre运行用VerilogA写的理想器件adc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