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能否描述异步复位的D触发器?

楼主(2012-10-30):
常用的无复位DFF的verilogA描述相信大家都可以从AHDL lib中看到。但是我想能否像verilog描述一样,给它加入异步复位。但是由于不熟悉语法,遇到了一些问题:
(parameter定义此处省略)
analog begin
@(cross(V(rstb)-vtrans, -1) or cross(V(clk)-vtrans, +1) )
         x=(V(vin)>vtrans);
         if (V(rstb)<logic_hgih)
                   V(vout) <+ logic_low;
         else
                   V(vout) <+ transition (logic_high*x, tdel, trise, tfall);
end

但是报错说transition不能用于“conditional executive”语句中,也就是不能写在if else中?
后来就去掉了transition,改成“ V(vout) <+ V(vin);”,于是又开始报“else<<--?”语法错误。
那么应该怎么写才可以呢?
欢迎大家讨论指教~
谢谢!

网友(2013-02-14):
Is the simulation done with Cadence or Hspice?

网友A(2013-08-22):
module d_ff(vin_d, vclk, vout_q, vout_qbar, reset, set);
input vclk, vin_d, reset, set;
output vout_q, vout_qbar;
electrical vout_q, vout_qbar, vclk, vin_d, reset, set;
parameter real vlogic_high = 5;
parameter real vlogic_low = 0;
parameter real vtrans_clk = 2.5;
parameter real vtrans = 2.5;
parameter real tdel = 3u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rise = 1u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fall = 1u from (0:inf);

   integer x;

   analog begin
      @ (cross(V(vclk) - vtrans_clk, +1 ) or cross(V(reset) - vtrans_clk, +1 ) or cross(V(set) - vtrans_clk, +1 ) )
         if ( V(reset) > vtrans_clk )
         x = 0;
         else if ( V(set) > vtrans_clk )
         x = 1;
         else
         x = ( V(vin_d) > vtrans );

         V(vout_q) <+ transition( vlogic_high*x + vlogic_low*!x,
                                   tdel, trise, tfall );
         V(vout_qbar) <+ transition( vlogic_high*!x + vlogic_low*x,
                                      tdel, trise, tfall );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你是不是做AMS仿真比较多啊?
我是做analog的,如果我现在有一个模拟电路,里面一些开关需要用复杂的数字电路控制,我希望用hdl描述这部分数字电路,然后综合,最后在版图阶段将数字模拟连接。那么我模拟部分的pre layout simulation应该怎么做呢?是否应该用verilogA对数字部分建模,然后仿真?
非常感谢!

网友:
混仿了。verilog(digital)+analog
都是标准流程的。

我也是做模拟的,只是恰好碰到了。

网友(2014-03-05):
回复 楼主:

请问DFF的verilogA描述 是怎么样的/我在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混仿了。verilog(digital)+analog
都是标准流程的。----------
混仿,数字描述是不是用的是VERILOGA描述呢?
谢谢!!

网友(2014-08-20):
没有钱的来这个灌点水

网友:
VERILOGA用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网友(2020-02-16):
does amybody have veriloga code for a DLL?

网友(2022-03-04):
这段代码很有用,感谢abab1394的分享

网友(2022-12-14):
引用 网友A:
module d_ff(vin_d, vclk, vout_q, vout_qbar, reset, set);
input vclk, vin_d, reset, set;
output vout_ ...

来自9年后的感谢!

网友(2023-02-04):
引用 网友A:
module d_ff(vin_d, vclk, vout_q, vout_qbar, reset, set);
input vclk, vin_d, reset, set;
output vout_ ...

来自10年后的感谢!

网友(2023-07-05):
Bms库有带sr的d f f

网友(2023-09-07):
引用 网友A:
module d_ff(vin_d, vclk, vout_q, vout_qbar, reset, set);
input vclk, vin_d, reset, set;
output vout_ ...

多谢,正愁怎么写呢

网友(2023-12-10):
引用 网友A:
module d_ff(vin_d, vclk, vout_q, vout_qbar, reset, set);
input vclk, vin_d, reset, set;
output vout_ ...

mark一下

网友(2024-01-23):
谢谢万能的eetop坛友

网友(2024-05-31):
引用 网友A:
module d_ff(vin_d, vclk, vout_q, vout_qbar, reset, set);
input vclk, vin_d, reset, set;
output vout_ ...

来自十一年后的感谢

网友(2024-10-08):
引用 网友A:
module d_ff(vin_d, vclk, vout_q, vout_qbar, reset, set);
input vclk, vin_d, reset, set;
output vout_ ...

来自11年后的感谢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A:
module d_ff(vin_d, vclk, vout_q, vout_qbar, reset, set);
input vclk, vin_d, reset, set;
output vout_ ...

为什么我按照博主这个代码设计的D触发器在置位端不太正确呢,能麻烦帮忙看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