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复制问题

楼主(2012-10-30):
请教,
在cadence中复制一个库的时候,怎样复制才能使里面的子模块的库指向新建的这个库啊?
我每次复制一个库的时候,里面的原件都指向原有的库,这样子,改动里面的子模块,原来库里的子模块也改了。

还有,有的我建立一个新元件,newcellview,然后到把已有电路复制过来,里面的子模块也还是指向原来的库,怎么弄才能不改动原来库里的东西呢?

对于这个元件的库指向问题,真的很头疼,请大师指点啊!!!

网友A:
把update instances选项加上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我是直接建立元件,粘贴过去的,怎么改一下才能让里面所有模块指向当前的库呢?

网友(2014-10-14):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加上和不加都是一样的 都是指向了原来的库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B(2018-04-18):
回复 网友C:

    你如果想你新copy的库与某些库断了联系,你可以选中copy hierachical 然后在skip library里面把那些库去掉。当然updata instance也要选中。

网友: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2018-12-08):
回复 网友A:

网友(2020-09-0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去掉是在框里填写上该库对不,我这默认的是把其他的所有库都写在上面了

网友(2021-11-10):
2楼试了,可行

网友(2022-11-21):
引用 网友A:
把update instances选项加上就行了。

update里面还有选项,of entire library, of new copies only。一直不太懂,看help文档也看得迷迷糊糊的

网友:
因为你库复制时没设置对吧,所以new cellview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觉得比如你复制别人的A library到自己的空项目B library,那个update instances勾选上(里面的of entire library, of new copies only区别我不太明白),然后在自己的B library操作应该没问题了,在B library里记得new cellview时是打开B里面的电路。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想弄一份完整的独立的拷贝学习用(不能修改到别人的源项目),不知道楼主可否更新下这个帖子?供后来人参考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skip library有些比如analoglib不要去掉吧
现在618版本copy library时好像没这个选项了,只有update instances

网友:
这个解释,我还是有点疑问,求看到的大佬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