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 memory在读操作时有pipeline吗?

楼主(2012-10-30):
DDR2在进行读操作时有pipeline吗?首先想申明一点,就是控制器是不带pipeline现在调试的现象有点奇怪,每次读出的数据总是上一次写入的数据,而不是这次写入的数据。
比如:
for(i=0;i<32;i=i+8)
{
  DDR2_WR(i,i);//前面参数是地址,后面是数据
  DDR2_RD(i,d);//前面参数是地址,后面是数据
  if(d!=i)
  D_print("read data is error, expect data is %x,actual data is %x",i,d);
}
最后打印结果是:
read data is error, expect data is 0 ,actual data is FF234567
read data is error, expect data is 8 ,actual data is 0
read data is error, expect data is 10,actual data is 8
read data is error, expect data is 18,actual data is 10

请问有没有大侠遇到这类似问题,谢谢!

网友:
先看看dqs时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目前从SignalTap看,读写的时序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若我的CL=5的话,那么数据在4个CLOCK之后就出来了
疑惑中。。。。。

网友:
用DDR2测试程序测过没?去检查一下呢。。。

网友:
下载要信元,过来先赚信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