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中 transient analysis 的options

楼主(2012-10-30):
如题,在仿真的时候,由于虚拟机space限制,不能保存全部的节点信息,现在设置保存部分节点信息,但是不知道哪里设置。 如果哪位大侠知道,还望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ADE窗口下
Outputs-->Save All-->第一项选selected-->点自己想看的线  记得点sav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有问题呢,我点了save all 之后出来这个窗口  ,在第一项里选了selected后,点自己想看的线,没的任何反应,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而且也没得你说的saved那个选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这样,你选了selected之后,点OK

然后output --->to be plotted  在电路图上选你要看的线,这时候你发现plot 窗口里面的save 那一列是no  你把no设置成yes
表示保存你要看的结果,之后仿真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解决了我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