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5 约束问题

楼主(2012-10-30):
计划通过V5实现设计原型验证,由于系统比较大,所以内部时钟相当复杂。设计中包含了时钟分频,并且还用到了v5里面的PLL。
其中PLL的输入时钟是通过晶振输入的,并且输入的晶振时钟还作为了系统内部主时钟,但是系统主时钟与PLL输出时钟之间是可以切换的。
对于主时钟,在设计中还进行了分频,2、4、8分频。目前的约束中只是对晶振输入时钟进行了约束,对于2,4,8分频的时钟也指定了与晶
振输入时钟之间的关系。

约束简单的约束了晶振输入时钟的周期,但是综合以后的结果发现,同步时钟域输出的数据不能被同步时钟采样,发现同步输出的数据比一个时钟周期还短,不知道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
发现同步输出的数据比一个时钟周期还短

没有看太懂,你的意思是在一个时钟域CLK1里寄存器输出的值比这个时钟还短?这个数据是以什么形式输出的?寄存器,还是组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