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给port手动加tie cell??

楼主(2012-10-30):
如题,求大侠指点

楼主:
connect_tie_cells 好像不能指定port啊 只能指定cell  和pin 和lib cell?

网友:
为什么需要在port上加tie呢??
如果是为了控制芯片的工作模式可以set_case_analysi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端给的网标里有定义一些port,assign 置0置1了,所以要加tiecell啊,本来place的时候自动加得,没有加上去,所以现在想手动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