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pin脚的问题

楼主(2012-10-30):
我想加个VDD VSS的电源的引脚,直接在.ioc文件上加就可以吗?

还用不用把综合后的.v文件也改了?加个inout类型的VDD,VSS类型端口?

网友:
wire-bonding的封装,在netlist后面声明pad实例
flip-chip的封装,在netlist后面也要声明pad,但是bump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可是我不想有pad 就想扯出去个引脚 也需要实例化吗

网友:
删掉你不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