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的重载轻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30):
如题,什么是开关电源的重载,轻载?什么意思?怎么看?

网友(2013-01-14):
比如开关电源输出接阻性负载,负载的阻抗越小,我们说负载越重,反之就是负载越轻。输出断开,就是空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电容,小电阻,这种情况是大负载,反之是小负载。开关电源应该指电阻

网友:
接入负载消耗功率大,为重负载,接入负载消耗功率小,为轻负载。

网友:
測試通常都是用電阻來模擬負載

网友(2013-02-13):
重載:電流的負擔越重→大電流
輕載:電流的負擔越輕→小電流

网友(2014-04-23):
重载:输出电流大
轻载:输出电流小

网友:
上面两楼都对,主要是针对输出电流而言的

网友:
恒压输出,所以电压不变,但是接电阻比较小的话,电流就比较大,输出功率就很大,所以叫重载。反之,如果接负载电阻大,电流小,输出功率小。也就是说重载轻载是相对输出功率来说的

网友:
对于电压源,上面的说法正确,对于电流源,则相反。

网友(2014-07-17):
一般负载都是电流负载,所以重载即拉载大电流,轻载拉载小电流

网友:
主要是对于电流来说的

网友:
重載:电源负载电流接近于额定输出電流时,可以称之为电源重载工作状态;
輕載:电源负载电流接近于额定输出電流10%以下时,可以称之为电源轻载工作状态。

网友:
这样呢,可以吗

网友(2015-05-04):
受教了,正好奇呢~~谢谢各位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