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datasheet 中 DNL参数

楼主(2012-10-30):
最近看了AD半导体的ADC芯片的datasheet,中有  这样的指标,DNL有大于等于1LSB的,应该是存在失码的,但datasheet的却说是无失码的芯片,是所定义的DNL不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datasheet中都会带有设计中的亮点,不一定可信,最好亲自测试下该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最近在弄个ADC电路,想查查别人的芯片datasheet,看看一些仿真的参数,但是看到datasheet上的DNL大于1LSB,datasheet上还说无失码,我就有点凌乱了,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