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进的哈佛结构总线分时共用的问题

楼主(2012-10-30):
概念:哈佛结构与冯.诺依曼结构处理器相比,处理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使用两个独立的存储器模块,分别存储指令和数据,每个存储模块都不允许指令和数据并存;使用独立的两条总线,分别作为CPU与每个存储器之间的专用通信路径,而这两条总线之间毫无关联。
  改进的哈佛结构,其结构特点为:
  使用两个独立的存储器模块,分别存储指令和数据,每个存储模块都不允许指令和数据并存,以便实现并行处理;具有一条独立的地址总线和一条独立的数据总线,利用公用地址总线访问两个存储模块(程序存储模块和数据存储模块),公用数据总线则被用来完成程序存储模块或数据存储模块与CPU之间的数据传输;两条总线由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分时共用。

问题:
  根据以上说法,改进的哈佛结构分时共用实际上并非并行,而是先将一批指令预存入CACHE,此时由指令池占据总线。然后到达一定量后,开始取指..执行,此时由数据池占据总线。
问:这样与第一种并行方式相比,他的好处是什么?第一种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不采取第一种方法?如果撇开功耗问题,第一种会比第二种更高效吗?

网友:
和第一种比,好处是减少了一条总线。第一种的好处是独立总线,带宽高,延迟小。
至于为什么不采用第一种,其实功耗也是考虑的一个部分。其实所谓的程序和数据在不同的存储器模块,其实没有必要,如果内部有cache的话,在外部程序和数据共用一个存储器模块是完全满足带宽要求的,只需要把程序和数据划分到不同的地址空间。
第一种不见得高效,设计复杂度却要高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有理。

网友(2013-01-27):
表示看不懂 不是DSP的特点是数据与地址总线不共用,独立开来嘛?  难道DSP用的也是哈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