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中SHA第一采样问题!急!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2-10-30):
下图是采样波形。不知道为什么在第一个半周期会有过冲现象?运放增益和相位带宽都满足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这样的情况。望大神指导!

网友:
初步估计是你的OTA的SC-CMFB处在建立阶段

楼主:
谢谢!CMFB确实应用的SC电路,这种情况在实际中允许吗。我的参考电路在仿真时存在稳定建立时间,但没有这种过冲情况,而是逐步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都正常的,没什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