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共模点抖动怎么消除

楼主(2012-10-30):
VCO的变容管vtune端共模点电压的抖动怎么能真实的仿真出来?如何降低?

Vtune端抖动

Vtune端抖动

楼主:
自己定顶起来,等大侠来解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在瞬态仿真中Vtune点的电压曲线有纹波变化,频率好像是VCO频率的两倍。当时为了消除这个纹波变化花费了很多精力,不过现在觉得Vtune的纹波变化只会造成VCO输出波形谐波失真,而不会引入抖动。不知是否正确,请大牛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free running的VCO好像看不出来,跑PLL环路的时候,好像有影响的吧

网友:
請問一下差模也有抖動嗎?

网友(2013-05-31):
推推结构输出不是二次谐波书出,但是感觉输出的共模电压一直上升

网友(2019-01-19):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也遇到了在PLL锁定后,Vtune上存在VCO二次谐波频率的ripple,请问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万分感激您的回复。

网友(2022-04-11):
顶顶,有没有大佬来解答一下  缩小环路带宽会有帮助 但还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