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615的不能启动

楼主(2012-10-30):
lmli出现以下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has found no vendor daemons to start
20:50:10 (lmgrd)  (There are no VENDOR (or DAEMON) lines in the license file),

lmgrd exiting.

virtuoso&退出,出现以下
: 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feature of "111".

怎么破?是license的原因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Which version you are using ? is it Base-ic615 or hotfix_ic615 ?
Also it seems you are using unofficial licence file, So you need to apply the patch.

网友:
There are no VENDOR (or DAEMON) lines in the license file

网友:
有高手能提供一下IC61的license吗? 不胜感激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base版,64位的615好像没有合适的p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加不加demon那一行,运行都报111的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check the IC615 Patch and Licence file from the forum. Apply the Patch, and Setup the LM_LICENSE_FILE. start Virtuoso, it should work.

No need to run lmgrd. It is working for me.

网友(2013-04-26):
回复 楼主:

    good infom

网友(2013-10-19):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求救啊!!!

网友(2014-01-07):
确实是licence的问题,修改下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