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DM642 FLASH ROM接口

楼主(2012-10-30):
DM642支持的是8bit flash rom bootload模式,所以我们一般在接口DM642的时候会选择位宽是8bit的flashrom,如果是使用16bit的flashrom,如AMD的AM29LV160等,要接到8bit模式,同时要注意数据的最高位D15已经是地址的最低位A0,所以,DM642的EA3连接D15,而EA22-EA4要连接FLASHROM的地址位A18-A0,剩余的高位地址要用DM642的GPIO连接.

网友(2013-04-03):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做了个DM642的板子,flash选用的而是AM29LV033C,不管怎么,flash都是不能擦除呢?  硬件连接肯定没有问题,照着合纵达的板子画的。请问你有类似的经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