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6713如何结合FPGA实现视频信号采集回放

楼主(2012-10-30):
C6713结合FPGA做视频采集,采集完的数据可以直接回送给FPGA输出,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但要做到快速和完善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首先要保证外挂在FPGA上的SRAM的状态机跳转合理正常,其次是C6713采集的时候最好使用EDMA通道采集,保证CPU有足够的时间处理视频信号,同时,因为C6713的SDRAM接口瓶颈,导致不能实时处理视频,而回送的视频又要不断的在视频DA上回送显示,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视频处理能力低于25帧/每秒的时候,如何保证信号是以25帧/每秒的速度往DA送。一般的做法是利用FPGA控制状态机不断的反复的读取SRAM中的视频数据,这个反复的速度就是25帧/每秒,而DSP往SRAM中写数据的速度可以低于25帧/每秒,这样能正常显示图像而不出现黑屏和闪烁。
在这种处理方式中还会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合理分配SRAM视频缓冲区,假如有1M字节的视频缓冲区,FPGA就可以将其划分成2个缓冲区,一个做输入,一个做输出,而SRAM是单时钟异步操作的,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必须配合FPGA内部的双端口RAM使用以达到交换异步时钟的目的,SRAM可以使用到100M的速度,再对该时钟做分时操作,就可以完全做到异步的读写操作了。
传统的6000系列的DSP做视频操作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步骤来做,而DM642等系列的专门为视频应用而开发的定点DSP就把这些都集成到芯片内部了,用户只需要配置寄存器,再结合EDMA中断就可以实现视频的实时采集和回放了。

网友(2014-04-12):
可以在详细一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