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route violation

楼主(2012-10-30):
最近在做encounter route.
发生了很多violation.
大家都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检讨配线合理性的啊?

楼主:
补充说一下
出现violation的地方,主要集中在STD领域。
有一些short,以及很多antena错误。
tool不能自动修复了,可以说明是STD配的 不合理么?
通过调整Guide.Region,以及设定 Padding,
可以改变STD的Density,这样可以改善配线混杂度。
大家也是通过这种方法,来检讨配线合理性的么 ?

网友:
合不合理主要取决于是否满足约束。

其实物理设计就是满足设计约束的过程,本身没有那么复杂。

至于route阶段,无法得到理想的结果,只能向上一个阶段追溯原因。

如楼上所说,找到出现vio的原因,对症下药就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2#说的算一种解决方法

楼主:
这两天不断的debug.发现是cts sdc的问题。
nano encounter不同于ICC.    ICC的CTS SDC中, 纯是定义时钟。
而encounter这个家伙,她的CTS SDC 里可以定义时钟线的 配线rule.(ICC是通过common文件来定义)
由于错误的设定了配线rule,造成所有时钟线都使用特殊rule配线,占据了很多配线通道,造成Density不高,但出现配线混杂的情况!
具体的设定就不提了 , 使用enconter的人,可以关注一下~~!

楼主:
另外,Floorplan不合理,也造成了配线混杂。
比如说电源线,挡住HM的出pin的地方,造成short。
但这些HM出pin地方的short ,似乎影响了整体配线,
使得STD 领域也出现了很多DRC Vio。
虽然通过 repair nr,可以修复一些。
但如果要彻底对策,还是需要先修改FP。
哎。tool还是不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