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前置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2-10-30):
各位大神,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关于ADC,设置前置滤波器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前置滤波器对于ADC的性能有多大影响?小弟刚入门,大神们多多关照,不胜感激!

网友:
anti alias filter也就是抗混迭滤波器,如果ADC只希望看到奈奎斯特频率以内的信号,那么就要吧带外信号虑除

网友:
低通滤波器,作用有两个:1抗混迭,滤除带外信号;2缓冲,抑制采保电路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
滤除带外噪声

网友(2020-11-27):
我也疑惑这个问题,如果ADC前的滤波器是为了抗混叠,比如SAR ADC的采样频率也只比信号频率大两倍,所以模拟滤波器对混叠的抑制很弱;如果使Sigma delta ADC,oversampling倍数很高,这个时候模拟滤波器应该对混叠的抑制效果很好,但是sigma delta ADC的noise(有noise shaping)都是靠数字滤波器滤掉的,好像也不需要所谓的抗混叠滤波器。所以ADC前面的滤波器,主要作用可能是减少大的干扰,防止干扰信号使ADC饱和

网友A:
“比如SAR ADC的采样频率也只比信号频率大两倍”,所以模拟滤波器对混叠的抑制很弱,这怎么得出来的?毫无逻辑
根据采样原理,没有滤波器,高频的输入信号完全没有任何损失的折到带内了,这个和ADC结构没啥关系的。
除了低通以外,还有一种是带通滤波器,输入频率比采样频率高很多但是输入是窄带信号,在第N个来奎斯特区,滤掉这个第N个来奎斯特区就可以了、

如果你指望ADC本身的采样RC滤掉,不现实,一方面只是一阶,另一方面设计时,这一RC极点会是采样频率的10倍甚至更多。

网友B(2025-07-09):
引用 网友A:
“比如SAR ADC的采样频率也只比信号频率大两倍”,所以模拟滤波器对混叠的抑制很弱,这怎么得出来的?毫无 ...

想请教一下,有三个频段范围,A:由系统定义的输入信号的频段范围,B:抗混叠滤波器-3db带宽 C:ADC奈奎斯特频率。  B应当介于A和C之间,但实际上滤波器总会带来群时延,当A和B相差不是太远时,滤波器的输入与输出信号会出现与频率相关的延时,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一般会让B的频率为C的1/3 -1/5,甚至更大,来实现更好的抑制效果。如果这样 A的频率 是否要 远小于C的频率呢,感觉有一些gap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有三个频段范围,A:由系统定义的输入信号的频段范围,B:抗混叠滤波器-3db带宽 C:ADC奈奎 ...

需要trade off。带内平坦,带外衰减大是矛盾的。理想是一个砖墙滤波器,实际可以通过增大滤波器阶数和让滤波器远大于信号带宽来缓解。不需要全依靠前端的滤波器,adc后边可以再加高阶的数字滤波器,后者导致采样频率不止信号频率的2倍。可以根据考虑实际信号的带外噪声和系统设计需求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