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3D S Parameter 问题

楼主(2012-10-30):
各位朋友好,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各位专家请教一下,描述如下。
       当我在使用Q3D V10版本里的2D Extractor萃取model时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按照help gsg的步骤绘制了两条Stripline trace的cross-section,设置扫描频率为10GHz,完成后萃取出的S 参数放在Hspice里跑时域波形,得到的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波形怪怪的,两者持续时间一致,这明显不对,但是看S参数的plot又看不出扫什么问题……
       我改变扫描频率,扫描方式,cross-section的长宽比例,萃取长度等参数,得到的S 参数都存在这个问题,苦恼啊……
       有哪位过路大侠仗义出手帮小弟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不建議你這樣做Q3D 本來就是萃取R LC  你要S參數用HFSS吧

网友(2012-12-13):
建议用HFSS跑,这个更加准确些

网友(2013-04-29):
不要用Q3D,不准 10G?????

网友:
建议用hfss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求,搞不明白!

网友(2013-09-09):
频率太高了。。

网友(2016-04-24):
也要看尺寸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