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 RTL Power分析如何增加其准确度

楼主(2012-10-31):
RTL Dump VCD + Netlist 的power分析,report average power 出来发现clock network上面的power非常大,整个power也比以前版本后仿的结果大很多。请问在这个flow里面应该如何确保或者增加结果的准确性啊?
另外在这个流程中,有部分net mapping不上, 一个是synthesis阶段 saif map 的时候报了一些类似数组信号mapping不上,还有在ptpx source DC dump出来的mapping 时有一些Error,不知道是否必须需要做到100%的mapping ?

楼主:
另外有什么办法去debug  read_vcd 后的覆盖率低的问题吗?

网友A(2013-04-03):
如果找到不能map的點,需要利用set_rtl_to_gate_name把rtl和gate map上,這樣的話可以減少unannotated。

网友B(2015-12-0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synthesis时候用saif_map写出来的name_map文件里面有set_rtl_to_gate_name这个命令么?  我尝试了一下用saif_map这个命令,但是写出来的文件是空的,啥都没有!请问你是怎么用的这个命令

网友:
RTL Dump VCD + Netlist 的power分析,report average power 出来发现clock network上面的power非常大,整个 ...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synthesis时候用saif_map写出来的name_map文件里面有set_rtl_to_gate_name这个命令么?  我尝试了一下用saif_map这个命令,但是写出来的文件是空的,啥都没有!请问你是怎么用的这个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synthesis时候用saif_map写出来的name_map文件里面有set_rtl_to_gate_name这个命令么?  我尝试了一下用saif_map这个命令,但是写出来的文件是空的,啥都没有!请问你是怎么用的这个命令

楼主:
在dc编译之前加上saif_map -start
输出的时候
saif_map -create_map -source_instance  xxxx.saif
saif_map -type ptpx -write_map saif_ptpx.tcl

去找找reference flow吧,好像是有的rtl power方面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flow中也是这么做的:
在dc编译之前加上saif_map -start
输出的时候
saif_map -create_map -source_instance  xxxx.saif
saif_map -type ptpx -write_map saif_ptpx.tcl
但是写出来的文件是空的,啥都没有,DC中有什么特殊设置吗?谢谢

楼主:
你在log里面看到这条命令敲下去有什么warning报出来吗?

网友(2020-07-14):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flow中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写出来的文件是空的,啥都没有,DC中有什么特 ...

是不是因为 没有用read_saif 读入saif file 导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找到不能map的點,需要利用set_rtl_to_gate_name把rtl和gate map上,這樣的話可以減少unannotated。 ...

请问 name mapping 文件怎么产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