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System_Verilog 各层次之间的调用关系,谢谢高人指点

楼主(2012-10-31):
300资产

最近在编写SV程序的时候产生了如下疑惑,还请高人指点,若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1. module 可以 调用program;program可以调用task,function,class;这样的层次关系对吗?
      2. 一般testbench的层次结构是怎样的?
      3. 在仿真时出现了
                       A member of a dynamic variable (pci_random) is not allowed as a port actual.
          这样的错误,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呢?(已解决)
      4.module 与 program的异同点。
谢谢了。

网友:
1. module 可以调用 module,program,function,task,class,interface等
    program可以调用function,task,class,interface等
    class可以调用function,task,class,interface等
2. 最简单的结构是:
   generator -> driver -> DUT -> monitor
                            |                            |
                            |-> scoreboard < -|
3. 这个要看具体的代码了

网友:
Module Program class/task etc

or

module Task class/task/function etc

楼主:
十分感谢,能给我讲下剩下的两个问题吗?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第三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systemverilog,多谢TommyGG解惑

网友:
可以用mail联通中间的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