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的命令求助

楼主(2012-10-31):
current_design block
set_opposite { E F }
set_logic_zero { G }
set_unconnected { J }
Script 2
current_design top
characterize U2 -no_timing -connections
我想请问下最后一句诗什么意思啊?取得U2的连接信息和除时间信息之外的信息吗?

网友:
没用过,感觉是

网友:
对于模块U2提取时序以外的约束信息,包括连接有关的特性信息。man page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
貌似是的,一般用来先综合小模块然后再从顶层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这些信息给顶层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