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5um没走完starrc和pt sta流程,直接用astro导出sdf文件后仿,可行么?

楼主(2012-10-31):
1、.35um工艺是否用tlu就好了?没用到itf,就用mw库和tf文件就跑完整个PR流程了,有问题么?If TLU capacitance models do not exist, use Tools > Data Prep > Techfile > Create C apacitance Model (cmCreateCapModel ) to
build them from the process information.
连以上这一步都没用到,就走完PR了,也没提示任何错误。。。

2、芯片频率就2M左右,astro PR后直接生成sdf文件进行后仿,没有starrc和pt sta,是否可行呢?3、时间较紧,还没系统学习starrc和pt,见笑了
谢谢,望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
得看偏差吧。如果设计margin够大,原理上讲应该也没问题。
PR流程跑完了,slack多大?transition多大
本身工具在进行设计的时候preroute和postroute的分析就可以不一样,有的还有不同的delay的计算方法,精度不一样的。signoff标准就是查的更严些。

时钟频率不高,PR工具检查时多留点margin,应该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slack是很充裕,我设定为10M的频率,setup有80ns肯定足有,hold就0.5ns,不知道是否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不好说了,我只能说想法,具体的自己决定咯。
margin肯定越多越安全了。具体多少数值安全不好说,关键是都没有这个工艺的signoff的一个数据的对比。

只能做小白鼠了,呵呵

网友:
可行,没问题

楼主(2013-06-28):
回复 网友C:

多谢,芯片回来测试后,完全OK。特来回谢!

网友(2014-07-28):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详细讲下这个流程?

网友:
够了, tluplus啥都是0.18um 以后的事情, 0.35完全可以用简易flow,多加点margin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