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求助

楼主(2012-10-31):
小弟最近在用cadence做数模混合,前面是模拟部分,输出为DN[7:0],UP[7:0],后面接了一个简单的数字模块demux.目的是比较DN[7:0],UP[7:0]中1的个数,分别输出高低电平.demux的代码如下:module demux(UP,DN,up_out,dn_out);
input [7:0]UP,DN;
output up_out,dn_out;
reg [2:0]iup,idn;
reg up_out,dn_out;
integer i;
always @(UP or DN)
  begin
   iup=3'b0;
      idn=3'b0;
for(i=0;i<8;i=i+1) begin
        if(UP==1'b1) begin iup=iup+1'b1; end
        else if(DN==1'b1) begin idn=idn+1'b1; end
        else begin iup=iup; idn=idn; end
      end
      if(iup>=idn+3'b010) begin up_out=1'b1; dn_out=1'b0; end
      else if(idn>=iup+3'b010) begin up_out=1'b0; dn_out=1'b1; end
      else begin up_out=1'b0; dn_out=1'b0; end
  end
endmodule
模拟端口输出的结果如图:  ,由于模拟输出最高电平1.8V,最低电平1.2V,所以我的cadence设置如下图所示:
对于cadence的设置如图:
,但仿出来的数字端口dn_out,up_out结果却全为0;理论结果应该是UP_OUT,跟DN_out都要有高电平输出的.请问我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请给位大神指点一下小弟,多谢了....

楼主:
自己顶起来,,我对此问题纠结了一个星期了.之前以为是数字模块编程的问题,所以我先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加法器adder,想把模拟输出的DN[7:0],DN[7:0]加起来,看是否有输出结果,但结果也一样的,输出全是0;;;;;;现在我看还是不行,真心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①我觉得还是设置问题,估计cadence把模拟输出全默认输出为0了.所以加起来的结果也是0.....不知是不是这样...
有哪儿懂这个吗??/请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你的仿真过程软件设置是否有问题。我以前用过混仿,仿真结果和实际是符合的。是用的仿真器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的是cadence仿的数模混合.设置跟仿真步骤都是以严格按照流程来的.我在想是不是模拟输出电压最高为1.8v,有点低,模拟器识别不了,全部默认为低电平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请问你是不是也用的是cadence仿真的呢?能不能跟我交流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类似的书籍给分享给大家的?

网友:
a2d_v0和a2d_v1设置的不对吧. 试试都设为1.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