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另设计USB,该如何仿真???

楼主(2012-10-31):
rt~
还是写testbench来仿真看时序?
还是说接电脑,用某些软件来进行仿真???如果是,用什么软件好?

网友:
If you are designing a USB device, what you need is a USB host model to simulate the USB message behavior on the bus. You need to learn the command sets of the host model and edit it in your testbench. If your design is a full speed design, you can find host model from opencore website. For USB high speed design, there is no stable host model in free open sour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楼主:
回复 网友A:

    ps:opencores 上面的USB2.0的那个func请问下您用过没?

网友(2013-01-15):
回复 网友A:

    同问,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