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合逻辑latch的影响

楼主(2012-10-31):
比如一个组合逻辑,条件不全,会有什么影响 ?
下面只是示例 :

case (a)
   2'b00:  b = 2'b00;
   2'b01:  b = 2'b01;
   2'b10:  b = 2'b10;
endcase

网友:
会生成latch
一般都要写default的

网友:
会生成latch,latch一般用在异步逻辑

网友:
回复 楼主:

    latch在一般的数字电路中是尽量不要出现的,因为在有效电平时候输入输出是透明的。这样一旦输入端有毛刺就会传递到输出。结果就可能错误。。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在case中避免latch的方法,可以在case前使用综合属性(* full_case *)

网友:
latch会降低DFT的coverage,故要避免

楼主:
谢谢几位,那最根本的原因,会不会造成电路功能错误?只是讨论哈,我不会这么做

网友(2014-05-16):
回复 楼主:

   不写default的话,一般工具会自动优化的,这样在没写明的那些条件下,就会出现不确定的结果了,有的会化成0有的化成1。对电路的影响,还是得取决于会不会有个这种输入发生,发生这种输入的时候,输出就取决于工具化简成什么了。尽量不要这么写。而且latch普通工具是不给综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