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RapidIO IP核的问题

楼主(2012-10-31):
大家好,我正在做一个用FPGA跟DSP通过rapidio通信的实验。FPGA选择的是V5LX50Tff665,用RapidIOv5.6每次生成IP核后,附带的ucf文件和ngc文件却都是V5LX50Tff1136的,ucf可以修改,但是ngc没法修改,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有没有用过的人?

网友:
你可以试着换个其它的类型,比如75TFF665之类的,芯片容量有点差别不打紧,相同的封装,里面的硬资源应是相同的,

另外,你不修改NGC,,只改UCF能正常运行不?用EX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