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x power

楼主(2012-10-31):
质询下NCX高手,我用NCX参考tsmc18 lib 加入了个addfx1.生成的新lib的fall_power和rise_power都有负数,一直不能解决。有人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没?

楼主:
。。。。手动顶下。。。。跪求高手

楼主:
....人工再顶下,不行就只能换工具看看了

楼主:
...人工在顶,期待大牛出现

网友:
印象中负数是指灌电流的方向不同吧

楼主:
恩,不过查看了网表PIN的IO方面没有问题。。。具体怎么解决又没有头绪。。。用ncx2010后负的少了许多。不过还是有

网友(2013-03-11):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跪求高手啊····

网友:
2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