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怎么让def从上方和右方定向resize

楼主(2012-10-31):
encounter中怎么让def从上方和右方同时定向resize

resizeFP -xSize -50 这种命令好像从左边变化,那么怎么从右边resize呢?

网友:
个人观点,这是encounter里面比较不好用的命令之一,就算是你成功从右边resize了,结果与未必是你想要的,还不如重新定义一个FP

楼主:
我仔细的看了下,X方向是左右各长一半,Y方向是上下各长一半,怎么控制它只从一个方向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