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仿真iprobe工具如何用电容C,电感L,电阻R代替?

楼主(2012-10-31):
运放环路稳定性仿真工具iprobe如何用电容C,电感L,电阻R代替?求电路图以及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
运放的负输入端接电容,输出端和负输入端通过电感连接起来,电容取1GF,电感取1GH。

楼主:
能够给个电路图?

网友:
CMOS运放性能参数仿真规范.pdf.pdf (204.77 KB , 下载次数: 280 ) 回复 3# bobby2050

    这个文档里面有讲运算放大器的仿真,你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呵呵,谢谢。仿真出来了,和iprobe仿真是有区别的,iprobe仿真更加精确一些吧。

网友(2013-12-19):
Iprobe和大的LC仿真结果有差异啊,尤其是到负载电容不大时,很容易体现差异,到底哪个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