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C是不是必学呢?

楼主(2012-10-31):
本人对于电源那块比较熟悉,别人建议说ADC很重要,即使不做研究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想请问一下各位菊苣的意见?
好像这方面的就业比较好,是么?  请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模拟设计的难点很多都体现在ADC中,精度,匹配等,还包含很多信号分析知识。系统的做过一个就了解了。DCDC,LDO这些电源模块主要强调控制理论,和补偿设计,多为时域设计。相对较简单点。

网友:
可以学学开拓思维

网友A:
如果你只会ADC,那么你就业相当困难,而你会电源,到处都有人要

网友:
正在学习中,要考虑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看个人吧。都有人要的。

网友:
比較多的工作機會.

网友(2013-02-17):
a good adc performance has more Challenge.
if you have free time, you can increase your knowledge

网友(2021-04-13):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会ADC,那么你就业相当困难,而你会电源,到处都有人要

啊这,我是ADC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