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多时钟选择问题

楼主(2012-10-31):
前段设计时,有三个时钟,经过多个逻辑控制选择到一个输出pin时,前段用了create_clock在这个输出pin上。这样有影响吗?
我觉得用不着设create_clock,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得看这个pin所驱动的时序器件有没有和这个pin之前的时序器件有交互,如果没有,且不需要考虑source delay,那么create_clock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得看这个pin所驱动的时序器件有没有和这个pin之前的时序器件有交互,如果没有,且不需要考虑source delay,那么create_clock就可以

这儿如果有交互的时序检测呢,改怎么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ate_clock [get_ports cclk]  -period 16  -waveform {0 8}
create_clock [get_ports mclk]  -period 16  -waveform {0 8}
create_clock [get_ports tck]  -period 40  -waveform {0 20}

输出时钟是mux_clk

这三个该怎么设置create_generated_clock 呢?
我试过“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mux_clk -master_clock cclk [get_pins **]”无法创建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上-add 选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加了“-add”也不行

网友:
为什么不能设?报什么错?

网友:
不是-master_clock,是-source吧。而且你貌似没有给generate_clock定义pin

在你目前的这种情况,我建议不用在mux处定义时钟。建议设定如下:

set timing_enable_multiple_clocks_per_reg true
set_false_path -from [xxx] -to [xxx](三个主时钟互相false_path)

让工具自动分析三个时钟的个子的时序。

网友(2012-12-18):
回复 网友A:

    直接create在输出pin上,优点是constriant 会简单, 缺点是是会导致做CTS的时候不把从真正root点到这个mux的path作时钟处理,特别是高频时钟问题会更加明显,也会导致约束点的mux输出波形不是你想要的波形,比如说你care duty cycle的电路。

网友(2013-02-19):
回复 网友A:

   用PT来做的话  没有您提到的变量,该如何处理 ?  我的情况比较类似  也是3选1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PT来报timing的时候,不需要设定multiple_clock,它会自动把每个时钟都check一遍,但是必须彼此间设false_path,否则会出现时序违例。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 false ?
  有 set_path group  -exclusive 是不是一样?

  另外set false在MUX的输入端的话可能会出现startpoint invalid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更正一点,PT里面是有那个变量的,set timing_enable_multiple_clocks_per_reg true。

第二,我在PT里没见过set_path 这个命令,我说的命令是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clk1] -to [get_clocks clk2]
        不清楚这两个命令是否相同,对于你刚刚说的,在MUX输入端设false_path会产生start point的问题,我没想明白为什么。还请解释一下。

另外,不知道我说的PT和你说的PT是不是同一个工具,怎么似乎很多命令都不相同。我说的是PrimeTim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抱歉  我没有写成完整的命令,所说的确实是primt time
在system variables 列表里面,timing_enable_m* 只能匹配到max_cap之类的,
不知道您使用的是哪一版本,确实很想尝试一下您说的作法,看起来会更加简单

  至于第二点,如果直接写clock之间的 false path,就没有那样的问题了,是我表述不清。
  我的意思是,直接把各个clock设置 exclusive,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刚刚找了一下,2008版得PT还有这个参数,但是到了2012版就没有了。个人猜测,这个参数应该直接就被系统默认为打开的。你可以尝试一下不设case,直接check timing看看,会不会出现多时钟互相驱动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 ,不设case,就会报告每一个分支的时钟,时钟间相互驱动的状况倒是暂时没看到

      再请问一下,pt对于跨时钟域的路径有没有默认的处理方法,或者说,只能根据前端设计信息来手工指定跨时钟域路径的约束?
      如果是后者,对于不熟悉设计细节的STAer来说,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并不是专门做静态时序分析的,所以只能说一说我的看法,但并不一定准确。
   PT的对与跨时钟域的时序的检测,根据的应该是实际的连接关系,如果你的确有跨时钟域的数据的交互,那么PT必然会按照正常的时序检测方式来check,无外乎是setup,hold等。但是很多时候,对于跨时钟域的数据交互,前端必然会做同步处理,很多的时序违例是必然却不用考虑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告诉PT忽略或者multi-cycle,PT必然报错,所以,一个最合理的PT检测结果,必然需要前端人员对时序做充分的说明,至少我们这里时序约束是由前端提供的,再由我们后端做一些补充。

   对于之前我们讨论的那种情况,我没有用2012跑过,在08版里,PT考虑的就是所有可能的连接关系(经过试验得到的结果),也就是可能出现,CLK1发送的数据由CLK2来踩,这在大部分的实际工作中是不可能的,这里就需要我们做一定的约束。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有可能,CLK1发数的同时,时钟进行的切换,那么CLK1发的数就要有CLK2来踩(虽然这样设计很脑残),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也需要考虑,怎么办?基于这点,我觉得,在2012里,PT也应该能检测这种极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