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 unconnected net

楼主(2012-10-31):
生成的netlist中有很多unconnected nets, unload nets,比如其中有一个与门,网表中例化时竟然只有2个输入,而输出是floating的。

1。 代码不是我写的,而且这种情况有几千个,我不好去一一排查; 而且这里有些是综合后才出现的,不知道咋改
2。 compile_delete_unloaded_sequential_cells 和 compile_seqmap_propagate_constants 这两个参数设置与否没有区别,因为dc默认就是true
3。 尝试了remove_unconnected_ports -blast_buses [get_cells *] , 但是只能删除floating的port而不能删除floating的gate

小弟在此诚恳请教各路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些冗余的pin和gate一并去掉? 拜谢了!

楼主:
求高手解答呀。。。

网友:
别输入floating就可以。

FV过了就行,允许存在输出floating,至于为什么出现floating具体原因前端去找

网友:
感觉这不是你该处理的问题。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写代码的人,如果他认为没问题,也可以不处理吧

网友:
输出可以悬空,过形式验证即可。
但是输入最好不要悬空。

楼主:
汗~~~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己解决,就用remove_unconnected_ports,但是需要多remove几次才行,一次remove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