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PLL设计

楼主(2012-10-31):
老师让做ADPLL,结构类似于R.B. STASZEWSKI提出的divider-less artichure,用counter对DCO输出信号CKV计数作为输出相位的整数部分,TDC测量参考信号FREF和相应CKV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差。TDC的测量结果需要用CKV的周期进行归一化,CKV的周期也可以通过TDC的输出来计算。很多论文说为了CKV周期计算值更准确,需要对多次计算结果,如128次,进行平均。但我不太明白这个平均怎么实现,时序是怎样的?是进行移动平均,就是说每次取最新的N个CKV周期值进行平均?还是别地什么方法?若进行移动平均,那最初的N个CKV周期还未给出一个正确的平均值,TDC又怎么进行归一化呢?
又:哪些关于sigma delta modulator的书较好啊?原来一直以为不会做RF的锁相环,都没怎么关注过LC oscillator。现在看LC oscillator经常需要SDM提高精度,得学习一下SDM。最好是能很快入手的,现在正用Matlab编程做系统级仿真,确定参数要求

楼主:
上图是ADPLL总体结构,下图就是其中TDC的block diagram,其中Period Avg.就是不太清楚的地方,基本上所有相关论文中都只是给出一个计算平均值的标准的数学表达式
还有就是LC oscillator的capacitance bank有多个,调节范围依次降低,调节精度依次提高,这种情况下锁相环怎么判断什么时候进行mode switch,即从粗调节的capacitance bank跳到下一个更精细调节的capacitance bank?现在的想法是frequency toggling,即当输出频率,也就是控制字在两个值之间连续跳变两次,或在某一个值上呆足够长得时间时,就认为应该进行mode switch。大家一般怎么做呢?先多谢大家的帮助了!

楼主:
为什么关于全数字锁相环的就没人理呢?

网友:
能不能问问你老师:老师,你怎么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问过了,老师也不清楚
老师从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只是觉得现在这个方向比较新,就打算让我做了,估计我们系里许多老师都没听过这个东西

楼主:
顺便给R.B. STASZEWSKI发了个邮件,没想到居然回了,只不过他好像把我的问题理解错了,只好新发了一封邮件解释了一下,看看明天会不会回吧。跟老师商量后,现在的代码里头先不考虑这个平均

网友B:
擦 见到做数字锁相环的啦 求指教讨论 哈哈 话说你一个人做整个数字锁相环?我正在做DCO 我同学做TDC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人做,我也想有个小组,这样可以边做边讨论,但我老师亲自带的就两个学生,那一个做DC-DC...
你系统仿真没做吗?那系统参数怎么定的?我现在正用Matlab编程做系统仿真,然后就打算做DCO,再做TDC。这俩做完基本就剩数字模块,用Verilog编程解决

网友:
直接和作者沟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DCO打算用数字集成电路设计流程实现还是自己搭模块呢? 我看论文里面大多用数字流程是实现的?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感觉既然是数字锁相环 用标准单元实现的数字电路的话 个人觉得最好还是走数字流程 可是我们这边的博士建议自己搭电路 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2.4G的,估计要用LC DCO,必须得自己设计了
    环振的话可以采用标准单元,我在文章中读到过这样的设计,但是这时候经过自动布局布线之后连线等引入的寄生电容问题需要考虑,若人工来做可以从前端到后端都优化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们TDC也用数字流程设计,使用标准单元?我见到的都是full-custom方法设计的啊?
    你们还有博士学长啊,羡慕,我这里只有学弟了...

网友:
没搞过ADPLL。但我也想试试SDM的小数分频,不知楼主找到什么有用的资料没。
爱莫能助啊。

网友:
看别个做的在mos管源级加入电容,等效到tank的电容会非常小,可以实现小步进,而不需要SDM

网友:
听过Bogdan 讲过两次ADPLL,玄幻得很。现在还在LC VCO 阶段。。他讲得离散时间接受更玄幻。。。

网友:
Bogdan 的Career path蛮有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变容管搬到源极 缺点是牺牲电流换取分辨率 功耗较大啊 现在趋势是低功耗 所以DSM相比还是有优势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说DCO中的DSM啊  我看分数分频器里和这差不多的MASH结构的DSM都是用数字流程实现的 斯塔切夫斯基的貌似也是这样 你觉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DSM应该是用数字流程
    我现在正在设计TDC中的用来采样的触发器,我看R.B. STASZEWSKI采用的基于sense amplifier的触发器的metastability window相当小,几个ps的样子,可我用smic0.18的工艺怎么调整都是几十个ps,你们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
R.B. STASZEWSKI所用的架构基本上是一种死路,早在几年前我还在读硕士时就已经认识到了,所以建议你尝试用别的ADPLL架构。
另外,0.18um你为什么要用ADPLL呢?当然,如果你是为了读博发PAPER那倒也可以。
不过,ms现在ISSCC上各种各样的ADPLL百花齐放,所以真要发一篇好的PAPER也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倒不这么认为,最近的IEEE的文章中反而还是以这一种结构为主流
    导师就想让我做一个ADPLL,不是我一定要做一个,而且数字化目前也是一个研究趋势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师让做ADPLL,结构类似于R.B. STASZEWSKI提出的divider-less artichure,用counter对DCO输出信号CKV计数作为输出相位的整数部分,TDC测量参考信号FREF和相应CKV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差。TDC的测量结果需要用CKV的周期进行归一化,CKV的周期也可以通过TDC的输出来计算。很多论文说为了CKV周期计算值更准确,需要对多次计算结果,如128次,进行平均。(这个和AFC一样,你平均128次,相当于Reference Clock 降低128倍,你考虑过你的环路带宽的问题吗?如果不做平均,你计算过TDC要有多少ps的精度才能准确测量DCO的频率吗?)
但我不太明白这个平均怎么实现,时序是怎样的?是进行移动平均,就是说每次取最新的N个CKV周期值进行平均?还是别地什么方法?若进行移动平均,那最初的N个CKV周期还未给出一个正确的平均值,TDC又怎么进行归一化呢?(R.B架构中有些概念很恶心,传统的PLL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按我以前学校老板的话说,这就是一个不懂PLL的人在做PLL,但提出了ADPLL这一概念还是值得赞赏的)
又:哪些关于sigma delta modulator的书较好啊?(sigma delta ,R.B 的架构里就一个一阶的,而且也只能用一阶的,你随便翻翻书半天就能理解)原来一直以为不会做RF的锁相环,都没怎么关注过LC oscillator。现在看LC oscillator经常需要SDM提高精度,得学习一下SDM。最好是能很快入手的,现在正用Matlab编程做系统级仿真,确定参数要

还有,用于DCO输出整数计算的COUNTER,输入频率2.4G,采样频率是参考时钟,这样的慢时钟采快时钟翻转信号,你考虑过如果采错的情况吗,这种情况的出现又会对整个系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R.B 我也和他交流过,他去荷兰前我们老板还请他来办了一场讲座,但得到的一些答复似是而非。
总体而言,要做ADPLL的话,你要先去理解传统的analog PLL, ISSCC上采用R.B架构的人虽然多,但又有几个能实用?

楼主:
平均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所以打算先不平均,我也见过论文不平均的,顶多就是phase noise略有影响,至于TDC的精度,这个可以根据所要求的in-band phase noise来估计,要是考虑对T的测量误差,预留一定余量就好
对于传统PLL里灭有的概念,为什么不能引入,按这种思想,锁相环这个东西的出现就很奇怪,因为原来没有这个概念。结果现在它的应用很广泛,如果只是在原来的框架下做调整而不愿跳出来,我觉得是难以有真正的突破性发展的,我还想着把这一结构改一改,加入这一结构里面都没有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试一试
sigma-delta你了解的可能不多,一阶的能用,高阶的照样用,好几篇论文都是用高级的,一阶的我只见了一篇,当然若果一阶能够达到要求,用一阶的更简单,功耗更低,而且除了常用的MASH结构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数字sigma-delta调制器可以使用,还有许多消除limit cycle的方法,我也没仔细看
至于你提到的采样问题,建议你仔细研究一下R.B的书,里头讲述了基础的方法,还有许多论文里头进行了讨论,有篇论文甚至去掉了reference retiming
ISSCC上采用R.B架构的很多都有流片结果,R.B本身设计的几个ADPLL都商用了,最近还有采用这一架构的针对其他通信标准的设计,是R.B的学生做的
至于答复似是而非的问题,可能你们互相没理解清楚,我做本科设计以及和学长一起做CPPLL的时候,跟我现在的导师交流,所得到的答复也经常是似是而非的,最终还是自己解决的

楼主:
还有,对讲座不要抱太大希望,我导师说就他所了解的,讲座啊会议啊主要就是认识这个行业里的人,学术上的收获很少的,大家基本上是为了旅旅游、玩一玩...

网友:
OK,这个话题就此打住。其实我们两个的对话不在同一个水平层面上,我在六年以前就开始研究ADPLL,现在设计的各类ADPLL也早已商业量产,应用到多个产品中,并获得三项国内或国外的专利。而你只是一个连MATLAB系统级仿真都没搭好过的菜鸟。
前面的帖子,只是作为过来人给你指出几个问题的提醒,很多问题不是你光凭空想象或读几篇PAPER就可以理解的。
不过ADPLL是一个新的东西,也许的确是我的认知中对其理解的不全面,不管怎么说,光纸上谈兵是没用的,还是祝你早日能够真正在这方面取得一点有意义的成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版主能讲讲你设计的3款商用ADPLL架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这是商业机密,不方便在这里透露的。。
    请谅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生气了?不好意思,我可能无意冒犯到你了,真的是无心之失,只是想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出来。平时和导师、同学讨论的时候就不太注意措辞什么的,这几天又有点事挺烦心的,请见谅!以后又不懂的地方还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很好奇你说  STASZEWSKI的构架不实用,你商用的又是什么构架。你做过三款,到底做过里面的什么阿?别的是商业机密,pn和spur应该不是吧。说来大家听听。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没做过三款,架构只有一个,只是被应用在不同的工艺不同的场合等。
    Pn和Spur的话,其实最主要取决于你采用什么DCO,什么样reference,什么样的TDC, 什么样feed-back divider, 以及针对不同应用场合的隔离,电源供应等等。一个良好设计的架构,是不会由架构本身的缺陷而带来PN和Spur. 其实现在通用的所有PLL,不管analog 还是 all digital, 这些都是主要造成PN和supr的因素。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只想知道你做到什么水平。

网友:
我只能说,满足产品应用spec的水平。
具体ADPLL能做到什么水平,你可以去参考ISSCC论文上的指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只想看看你说和别人不在一个level,你自己到底什么档次,这些东西好像没什么遮遮掩掩的吧。估计让你带徒弟,徒弟都得饿死。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你认为什么是高水平,什么是低水平?
    在模拟芯片的设计中,性能、功耗、面积,永远是一个trade off. 如果你只会去比较什么PN、SPUR这种表面的东西,那你永远都只是一个初学者。
    你不比别人聪明,在同一工艺条件下,你能优化做到的指标,真正的模拟工程师们都能做到。但对具体的产品SPEC来说,要明白怎么样去选择各个模块的最优指标。你性能比别人好一倍,功耗比别人大一倍,你认为就是一个高水平的设计者吗?
    还有,我不是遮遮掩掩。换了你,你会把你产品的spec去告诉一个不相干的人吗?
    至于教徒弟会饿死这件事,模拟这个领域还是需要真正有领悟力的人来做的,不然再怎么教,徒弟也会饿死。
    OK,和你的这个话题就止打助,我已无力吐槽。。。。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你的回复,说实话我觉得你不懂adpll.很多指标不是简单牺牲其他指标就能换来的。做一个400fs和2ps的adpll难度是差很多的。我就纳闷什么叫产品spec不能说,你不说应用谁知道是干吗用的。当然如果你能列明工艺,面积,功耗,可以对你的设计更全面的评价。别整天拿各种trade off忽悠人。一个好的系统设计确实可以降低模块的设计压力,但并不是说模块指标就没有简单的好坏之分。我只是看你号称有六年adpll经验,相看看高人到底啥水平。在外企里做做migration或者设计pll里bandgap也号称什么都做过的确实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模拟射频发展到现在还真不需要太多领悟力,你太抬举模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做过产品?不知道很多芯片是有测试模式,只有公司人员知道,用来测内部模块性能?
    模拟射频不需要领悟力?国内有几家公司能自主做出相对简单的WIFI?或使用很广的手机RF前端?其他那些被国外厂商垄断的高性能模拟IC就不说了。你知道中国有多少比例的模拟IC靠进口吗?随便挑一个这个里面国家急需的模拟IC,你做得出来吗?
    按你的态度,如果你已在业内,那永远也只会是一个底层做杂活的小工。如果你还是学生,建议你入行要谨慎。
    我就不明白了,你还在纠结于一个200fs或2ps?这是jitter,还是TDC的精度?
    你可能看过几篇ADPLL的论文,还是奉劝你,做东西和看文章,都要看到本质,不要刚学了几句名词就自以为得到了全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一堆没用的。,,,,,,,产品当然做过。你要真有本事就说两句内行的话。看你对国外产品崇拜的样子我就只能说你还太嫩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是崇拜,是现实。你不嫩,你做出来一个ADPLL,给大家看看???
    说没用东西的是你,你还没说200fs和2ps是什么意思呢?
    你对ADPLL了解?怎么我觉得你就学会几外名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哎,没做过和你费什么口舌,400fs 2ps当然说的是integrated rms phase error. 你这个不是还要解释吧

网友:
那么这个400fs 和 2ps, 主要取决与你对DCO、Reference clock、电源设计的trade off。在同一个工艺下,这些东西的结构差不多,优化的方法也类似,难道别人可以做到的你做不到吗?
还有,一个设计出400fs的设计者和一个设计出2ps的设计者,也不一定有水平上的差距,关键是看产品应用。
首先,你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做出400fs的CLOCK,但这个CLOCK出去,到应用这些CLOCK的模块,你还得很好的BUF和隔离其它的干扰。所以说,这个不是难易程度的问题,这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懒得跟你浪费时间了。做2ps和400fs差别还是很大的。这类例子多了去了,,,,,,我看你再做六年也就这水平。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2ps和400fs差在哪里?除了这个指标,你比较过它们的功耗、面积、工艺,以及DFM吗?
    你仅仅拿一个指标去比较两个之间的水平,而根本不明白trade off,只说明你连模拟电路的门槛都还没摸到。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老拿trade off来说事,面积功耗不计,让你做一个2g, 400fs的pll你能做出来吗?不要一有trade off很多东西都没定论一样,这恰恰说明你无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差的多了,2ps,40nm adpll可以比较容易做到,同样400f能不能做到就不好说了。这不是简单增加功耗面积就行的,你到底做没做过阿。说点你知道的行不行

网友:
那么你说,在同一个40nm工艺上,一个人做出了2ps,一个人做出400fs,他们差在什么地方?
ADPLL架构?TDC, DCO, reference clock, power&ground的设计?
好吧,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网友:
    一个能不能做到都不好说的指标,那你为什么要去做呢?一个系统里,不同模块之间的指标都是可以相互妥协的,难道把ADPLL的指标推到一个很高的极限,其它东西的指标宽松下来,就是一个很高明的做法吗?

网友:
两位大侠探讨探讨其实也挺好的 小弟表示要多向两位学习 没必要太冲哈 说说就算了

网友:
另外本人正在做一个2.4GHz的DCO,现在主要参考的就是Staszewski ADPLL里的结构,就是用DSM提高分辨率,相位噪声方面的话就是用尾电流滤波啥的,总感觉没什么可发掘的。。。感觉DCO设计找不到什么创新的地方啊 ╮(╯▽╰)╭ 两位可不可以指点指点帮忙拓展思路啊 先谢过啊~

网友:
    dco在本质上就是一个dac加vco,如果你想要优化噪声,可以多参考vco的设计。如果你想要提高分辨率,可以多看看dac的东西。但一般来讲,现在的dco可以创新的东西不多。你要想推陈出新,还是看看,构成dco的两个传统模块,还有什么概念可以可以加以改进融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ADPLL概念并不是Staszewski提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也是2.4G?我也要准备开始设计DCO了,有什么经验分享分享啊,我以前都是做个几百兆,用ring oscillator,LC的还要重新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惭愧惭愧啊  学了几个月感觉就是弄懂了VCO的基本原理和相位噪声的基本机制、抑制方法 都是看别人的论文理解 创新点死也想不出一个  囧啊~    LC DCO模拟部分和LC VCO差不多啊 基本原理都很简单 就是抑制相位噪声上的东西有一些 还有就是DCO的话混合信号的仿真可能要麻烦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迷迷糊糊着呢,原来射频微电子课讲过基本的原理,但是感觉与真正的设计还有蛮大的距离的
我现在对LC DCO的尾电流源很纠结啊!难不成还得设计带隙基准提供恒定电压或电流?看到论文中采用数控尾电流管,但是这样尾电流管不是很容易进入线性区,导致LC tank的effective Q减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控尾电流的大小,就是为了保证不同频率下的工作点  一般来说工作在电流限制区和电压限制区(输出幅度接近Vdd),相位噪声最优~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挺多的 看看就知道了  你挺厉害的啊 做整个ADPLL 你是读硕士还是本硕连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硕士啊
我就是看Abidi的Design Guideline那本书,上面说尾电流管进入线性区就是从电流控制区进入了电压控制区,所以不太明白数控尾电流的结构,如果用数字信号控制,尾电流管的Vgs为电源电压,很容易就工作到了线性区,那不就是电流控制区吗?要工作在临界点,那振荡器的摆幅就太小了,被Vth限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Abidi等提出了noise filtering的办法滤除尾电流源的噪声,你觉得实际中实用吗?要额外用到电感,我觉得会不会太占面积了?而且对于ADPLL的设计,本来就是想讲RF用数字实现,现在又多加了RF元件

楼主(2012-12-05):
请问一下有人了解smic18mmrf工艺吗?我从这个论坛里下的smic18mmrf工艺库,安装好后里面的电感只能调节内径(Inner Radius)和圈数(Coil Turns),而我看有的论文也是用smic18射频工艺,还调节了金属线宽,但我的Width这一项却是灰的,固定8um?里面还有一项Multiplier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希望懂的人解释一下,谢谢!图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近仿DCO,和R.B. STASZEWSKI类似将电容分为PVT、Acquisition和Tracking三个bank,分别用MOS电容来实现,每个电容也类似于R.B. STASZEWSKI书里那样用一个inverter驱动。我Tracking bank共有64对相同的电容和反相器,仿相位噪声的时候发现当所有输入都为高电平‘1’的时候,在某些PVT的条件下,相位噪声很差,看noise summary说是Tracking bank中的一个反相器的NMOS管的沟道电流热噪声(id)的很大,比别的要高大概两个数量级,占到了90%以上。而且这个管子好像是随机的,在相同的条件下重新仿真一次,noise summary里给出的又是另一个Tracking bank中反相器的NMOS管的id噪声很大。我一直弄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Tracking bank中的所有电容和反相器都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一会这个噪声大,一会又成了那个噪声大?你遇到过这类问题吗?

网友(2013-03-09):
都很厉害啊。是否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还是支持211 lili,人家对adpll设计和产品理解还是很深的

网友(2013-11-07):
TDC Average is to minimize denominator variation during TDC normalization. It is non critical if ADPLL in stable acquisition. But if TDC output has a big change, non average denominator causes epsilon glitch, and Phase noise has big jump!

Don't spend time in SDM, just follow text book.

DCO is most important because major noise comes from it!

网友:
1,LCVCO可以用MIM cap array来解决,但是面积大,而且这个VCO的gain和TDC的gain要做normalization,这个他们和工艺的相关行就大了,一个是passive device,另一个是inverter chain
2,我有个同学做了一个500Mhz Ring的ADPLL,上了JSSCC,用的是dividerless,但是我个人觉得dividerless也就是一个概念,他即不能降低噪声,也不能降低功耗,希望大伙给点意见。
3,然后是digital filter,一般用 一路proporational,另一路integrate来满足环路稳定的要求。
4,设计中TDC的精度和DCO的精度是设计的灵魂。
5, ADPLL可以在很低的VDD下工作,我们测试的时候130nm工艺可以到0.45V. 这应该算一个优点。
6,我个人一直在做这个东西,可惜没有机会流片,只能自己学学。谁要流片了,过来说说,也让我羡慕羡慕。
7,ISSCC上面ADPLLjiter(based on ring structure)。都是3-10ps居多,特别好的也没有。基于RF ADPLL没有太多的关注,
8,如果在纯RF ADPLL,建议不要用varactor,那个东西noise很差,建议用MIM cap array.
9,有一家射频公司就是这么做的,180nm, cap unit 2um*2um. 4fF/unit.
说了一堆废话,希望能有一条两条有用的。

网友:
唐长文老师的博士论文好好读一读。
用处很大,

网友:
http://www.google.com/patents/CN101594146B?cl=en

这个是那个哥们ADPLL的专利。

网友:
Wei Liu, Wei Li, Peng Ren, Chinglong Lin, Shengdong Zhang* and Yangyuan Wang, “A PVT Tolerant 10 to 500 MHz All-Digital Phase-Locked Loop with Coupled TDC and DCO”,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vol.45, pp314-321, no.2, 2010.

这个是文章。

网友(2014-04-03):
支持楼主,最近也在学这个

网友(2014-08-20):
感谢楼上所有的讨论分析,本人最近也在做ADPLL,新手。。继续学习中。。

网友:
怎么我感觉我一回帖就把这个这么热的帖子搞死了,
罪过..............................
我们没有用R.B的结构,我用的是MIT  Pro.Perrot的结构。感觉Pro. Perrot的结构更加适应且容易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G:

    精度不高,低功耗还是r,b结构更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F:

    R.B 和 Perrot的结构怎么比较,能否就性能和各自优缺点做一些描述,thankyou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关于ADPLL 两种架构:Perrot 和Staszewski,怎么比较?为什么说后者是没有前途?

    能否详细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F:

    Staszewski和Perrot提出的两种结构,怎么比较?各自优缺点怎么看?

网友:
ADPLL高手们,这个帖子还是值得讨论的,最近研究了一下:
     1。Staszewski的方法,我认为对TDC的要求其实很高,20ps的inverter delay chain, 本身在65nm工艺以上应该就是极限了,至少我仿真发现基本只能做到20ps;但这个还不是最麻烦的,我现在最麻烦的就是因为功耗的考虑,一般就是在ref clock这里作了一个EN信号,这个EN信号和这个DCO——CLK与一下,这个过程就会让ref clock和DCO——CLK的相位造成变化,这个变化值很难做到一个固定的值。并且这里的占空比肯定会比50%有偏差。有文章说这里作多次这个相位检测求平均,算法上似乎能解决部分,但这个结果好不好我很是怀疑,并且考虑工艺上分布。
     2. Perrot这个,TDC好多都是GRO结够的,TDC resolution可以比较小,但功耗太大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方法可以降低?

      DCO我觉得肯定是要用varactor的,用这个才能让这个resolution足够小。

     希望高手多来讨论啊,我相信商用的ADPLL肯定有了,如果没估计错误的话, RDA的FM、BLUEtooth肯定已经采用了ADPLL, 希望RDA高手来答疑解惑啊。

网友(2014-10-13):
初学,很多看不懂的地方。。。

网友:
数字PLL,好强大,公司有人做,不过没跟他交流过 ,我做VCO,PLL的

网友(2015-01-20):
mark 最近也刚接触ADPLL。没人带,难度太大了。

网友(2015-06-10):
打算做adpll,难度好大,求带~~

网友(2015-09-01):
都是高手,看看还涨知识。从头开始。

网友:
表示误入adpll龙堂虎穴,方案研究已有3个月,需要做一个低功耗的ADPLL。
对Chen-Yi Lee的方案做了进一步研究和验证,感觉靠谱一些。
感觉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流程和仿真的问题,
方法学应按自顶向下,高层描述-验证-》低层描述-验证;
流程,DCO用全定制还是标准单元库的数字流程设计;
仿真,模数混合仿真如何实现,实验室准备买sysnopsys的全体工具,不清晰它们如何支持。

网友(2015-10-29):
有人有matlab model没有?

网友(2016-01-31):
论文收下了,看了大家的讨论感觉都挺好的,博士做ADPLL,感觉棒棒哒。

网友:
前期的讨论,可以明显看到,一个学生和一个工程师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学生追求的是高性能,工程师强调Tradeoff后可行的实施方案!

网友(2016-04-14):
受教,估计要做ADPLL,来学习下

网友(2016-08-06):
回复 网友D:

    前辈你好,我想问下您做的adpll是fractional divider的还是high resolution的TDC架构呢?或者这么问,你是把effort 放在TDC 或者PFD 那里还是放在divider那里呢,或者还有别的架构,一个大概就好,我就是想了解下工业界的做法?

    谢谢~

网友(2016-09-21):
adpll现在做的太多了,放在10年以前很好,但是现在的话,很难提出什么新东西了~

网友(2017-09-12):
回复 楼主:

   同问啊!你现在懂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您在做吗???可以请教一下关于DCO归一化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否请教您一下DLF之后送给DCO的时候是怎么设计呢??因为我的DLF出来24位,但是DCO只是需要6+7+7位!粗6,中7,细7这样子!

网友(2019-10-11):
引用 网友B:
擦 见到做数字锁相环的啦 求指教讨论 哈哈 话说你一个人做整个数字锁相环?我正在做DCO 我同学做TDC ...

我也学习TDC,qq1184609257

网友(2020-07-08):
楼主强大,刚接触小白,急求楼主用Matlab编程做ADPLL系统仿真确定系统参数的相关资料

网友(2021-10-28):
希望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