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problem

楼主(2012-10-31):
cadence DRC时的显示错误的高亮线原来很粗,不早知道为什么变得好细了,是设置问题吗?

网友:
在LSW edit 设置 y0 y1 ......y9

楼主:
我是新手,能不能再详细点,还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LSW窗口,选edit 下的display resource editor 会弹出一个layer编辑窗口,点选 all,滑动到Y0~Y9这几个层,编辑边框颜色,线条类形到你想要的效果,然后保存就行了.

楼主:
问题搞定,非常感谢!

网友(2013-05-03):
回复 网友B:

    刚好有个类似的问题,lsw下哪些是修改select、pre-select、rule等的颜色、线条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下hilite drawing和hilite drawing4,分别是select和ruler,另外1-3、5-9分别是什么还没试出来,有这方面的说明文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有这方面的说明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