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语言~~~

楼主(2012-10-31):
verilog语句:1、always@(some_event)  和 2、@(some_event),有什么区别

网友:
触发次数吧?其实其中的@()表示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always的存在这个事件满足条件的时候就会不停的触发,而如果你使用initial@()的话是只会触发一次!

网友:
2、@(some_event),没见过这样用的

网友:
我也没见过这样用always的

网友:
虽然没见过这么用,但是我觉得2#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