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中, 反相器链怎样才能不被综合优化掉

楼主(2012-10-31):
打算在Xilinx FPGA中设计一个基于反相器链的环形振荡器,代码已经编好,通过前仿验证。在用ISE综合时,却把许多反相器综合优化掉了,请问在综合约束中如何设置,才能保证反向器不被优化掉?

网友:
你想综合不优化掉的目的是什么?为了chipscope查看?还是为了查看网表?毕竟最后还是要用FPGA实现,在PR阶段也会变成适合FPGA的形式。

你可以试着用XST综合时选择保持层次,或SOFT,看有没有效果。  要是还不行,使用synplify_pro综合,同时用identify选择一些观察点,这样综合出的结果看会不会保留下来,或者通过观察点看有没有有用的结果。

网友:
老生常谈,注释加keep

网友:
是用dont_touch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恢复,最后我将反相器做成了一个module,并用XST综合时选择保持层次,问题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