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dici 收敛问题

楼主(2012-10-31):
高手们 问一下 我用medici 编了一个PMOS结构 给电压后总是提示"Convergence problem repeat with smaller bias-step“怎么解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提出以下您的输入文件,以便大家能帮助。。。

网友(2012-12-28):
我也同意,没看过怎么解决?

网友(2013-09-08):
检查一下,可能是结构定义不合理导致,还有,必要的话可以调一调dv.lim的值,也可以帮助收敛性改善,但关键还是结构参数定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