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cadence DC扫描怎样给出每一时刻mos管的工作状态

楼主(2012-10-31):
如题,在result browser里只能看到最后时刻的mos管工作区域。在DC analysis时能不能给出每一时刻mos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
DC就是直流稳态的结果。想看瞬时的状态,要用时域的仿真。

网友:
用時域的仿真
然後用
.OP  10u  20u  1m 50m  .....
以此類推想看什麼時間就寫入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让电路中一个直流电压源电压变化,观察电路的工作情况。

网友:
好吧,说得再详细点:
1. 在Virtuoso里,AnalogLib库中选择vpulse或者vpwl做电压源,不要用vdc。
2.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里,选择”tran"分析。
3. 如果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建议先读读Cadence关于仿真的文档。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多谢~

网友(2014-04-21):
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就是 呢,看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