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关于使用VMT_VIP对AXI_MASTER验证的问题

楼主(2012-10-31):
哪位用过VMT_VIP啊,我现在要对AXI_MASTER模块进行验证(主要是验证master模块发出来的时序是否满足规范要求),就想用synopsys的vip来搭建我的验证环境,现在是用DW生成了AXI_SLAVE_VMT和AXI_MONITOR_VMT,初步想法是:将待验证的AXI_MASTER接口连接到AXI_SLAVE_VMT,然后用AXI_MONITOR_VMT去检测AXI_MASTER的接口信号,按照vip_um文档去配置AXI_SLAVE_VMT去响应AXI_MASTER的各种请求(即处理axi_master的请求,答复ready给master),同时用monitor_vmt去检测master接口信号,看时序是否正确。
不知道上面的思路是否正确?哪位大侠熟悉啊,给个权威些的回答啊,检测master的时序,有无必要用monitor_vmt来检测啊?一般用vip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谢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你自己说的挺清楚的啊,axi的接口都可以用monitor来检测,直接挂上就行了,slave需要配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不太确定monitor模块是不是专门用来监测axi总线时序是否满足规范要求啊!请问你用过吗?用过的话能不能说下使用方法啊?谢谢了

楼主(2013-06-27):
回头看看自己的帖子。。。

网友:
时序可以下载一个arm官网的assertion